分享:变频器下面的开关发热严重

楼主(2018-06-15):
我这里遇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个5.5KW变频器一拖12台120W小电机(各自独立的油泵),每个回路上有一个ABB带热保护小开关,一个接触器。实际使用时ABB开关发热跳脱,跳脱时外壳手热的放不住。电流很小。使用频率大约30左右。

检查过程

1,换过另一种变频器,情况明显改善,但先前的变频器也有正常使用的例子,参数都对过了。

2,载波设到2K,1K都试过,但效果不太明显,1K时勉强维持不跳,发热依然很大。问题是有的变频器下的开关基本就是正常的。

3,当时安装时屏蔽线有多,所以去马达的线基本都是屏蔽线,怀疑这个导致,单放一条普通线,没明显效果。

4、最后还是用示波器,检测一下发热通道下的电机电压。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大所致。如果波形很乱,不是规矩的波形,那还是变频器的问题,当然输出电抗器对抑制输出谐波很有效。但一般的如果变频器与电机距离不远,导线电缆不长,用不着装输出电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