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通讯口程序

楼主(2018-06-15):
有没有谁有用自由通讯口读取485自定义协议的数据程序?

网友A(2018-09-25):
在PLC编程手册里面有类似编程案例,你要理解了,就不难编写,关键是有一点,两边参数设置相同,还有就是不能同时收发数据,因为通信是半双工方式,所以数据收发时间控制要采用中断,比如发送完成中断,在中断瞬间完成接收。

网友(2018-12-25):
王老湿,有例子吗

引用 网友A:
在PLC编程手册里面有类似编程案例,你要理解了,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