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网络分析仪都有哪些功能和技术指标

楼主(2018-06-15):
网络分析仪的原理

      网络有很多种定义,就网络分析而言,网络指一组内部相互关联的电子元器件。网络分析仪的功能之一就是量化两个射频元件间的阻抗不匹配,最大限度地提高功率效率和信号的完整性。每当射频信号由一个元件进入另一个时,总会有一部分信号被反射,而另一部分被传输,这就好比光源发出的光射向某种光学器件,例如透镜。其中,透镜就类似于一个电子网络。根据透镜的属性,一部分光将反射回光源,而另一部分光被传输过去。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被反射的信号和传输信号的能量总和等于原信号或入射信号的能量。在这个例子中,由于热量产生的损耗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忽略不计。

      我们可以定义参数反射系数(G),它是一个包含幅值和相位的矢量,代表被反射的光占总(入射)光的比例。同样,定义传输系数(T)代表传输的光占入射光的矢量比。

      通过反射系数和传输系数,你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被测器件(DUT)的性能。回顾光的类比,如果DUT是一面镜子,你会希望得到高反射系数。如果DUT是一个镜头,你会希望得到高传输系数。而太阳镜可能同时具有反射和透射特性。

      电子网络的测量方式与测量光器件的方式类似。网络分析仪产生一个正弦信号,通常是一个扫频信号。DUT响应时,会传输并且反射入射信号。传输和反射信号的强度通常随着入射信号的频率发生变化。

       DUT对于入射信号的响应是DUT性能以及系统特性阻抗不连续性的表征。例如,带通滤波器的带外具有很高的反射系数,带内则具有较高的传输系数。如果DUT 略微偏离特性阻抗则会造成阻抗失配,产生额外的非期望响应信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精确的测量方法,测量DUT响应,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

      反射系数(G)和传输系数(T)分别对应入射信号中反射信号和传输信号所占的比例。现代网络分析基于散射参数或S-参数扩充了这种思想。

      S-参数是一种复杂的向量,它们代表了两个射频信号的比值。S-参数包含幅值和相位,在笛卡尔形式下表现为实和虚。S-参数用S坐标系表示,X 代表DUT被测量的输出端,Y代表入射RF信号激励的DUT输入端。

      表征传输的S-参数,如S21,类似于增益,插入损耗,衰减等其它常见术语。表征反射的S-参数,如S11,对应于电压驻波比(VSWR),回波损耗,或反射系数。S-参数还具有其他优点。它们被广泛认可并应用于现代射频测量。你可以很容易地将S-参数转换成H、Z或其他参数。你也可以对多个设备进行S-参数级联,表征复合系统的RF特性。更重要的是,S参数用比率表示。因此,你不需要把入射源功率设置为精确值。DUT的响应会反映出入射信号的任何微小差别,但通过比率方式表征传输信号或反射信号相对于入射信号的比率关系时,差别就会被消去。

网络分析仪的功能

网络分析仪使用广泛,在网络故障检测和维护上作用明显,它主要有五大功能。
一、频标功能:有四种频标方式可供选则,方便测量读数,详见频标操作说明部分。
二、归一化功能:传输/反射测量时,用来消除系统误差。任何情况下校准均为全频段校准,全带(从1MHz-1000 MHz)的校准点为500点。
三、存储/调用功能:用来存储最常用的仪器设置 。
四、打印功能:标准并行输出接口,配接打印机,可将测试曲线及频标点的数据打印输出。
五、平滑功能:消除信号迹线上的噪声和调节扫描速度。
网络分析仪,让测试测量更具体可观,让网络运行更顺畅无阻。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是指矢量网络分析仪所能产生和分析的载波频率范围。
频率分辨力:在有效频率范围内可得到并可重复产生的最小频率增量。
频率准确度:矢量网络分析仪频率指示值和真实值的接近程度。
功率准确度:在规定功率范围上输出信号提供给额定阻抗负载的实际功率偏离指示值的误差。
动态范围:为接收机噪声电平与测试端口最大输出电平和接收机最大安全电平之间较小者之差,是表征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传输测量能力的重要指标。
系统幅度迹线噪声:指矢量网络分析仪显示器上迹线的幅度稳定度,主要取决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信号源和接收机的稳定度。
系统相位迹线噪声:指矢量网络分析仪显示器上迹线的相位稳定度,主要取决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信号源和接收机的稳定度。

网友A:
看后想学网络分析仪的功能之一就是量化两个射频元件间的阻抗不匹配,最大限度地提高功率效率和信号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