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34970A数据采集维修流程--Agitekservice

楼主(2018-06-15):
Keysight 34970A 数据采集 / 数据记录仪开关单元由一个 3 插槽主机和一个内置的 6 1/2 位数字万用表组成。每个通道可以单独配置,以测量 11 种不同功能之一,这样既不会增加成本,也不必使用复杂的信号调理附件。您可用 8 种可选插入模块建造紧凑的数据记录仪,全功能数据采集系统或低成本的开关单元。模块上的螺钉连接可不需要终端接线盒,独特的继电器维护功能记录每个开关的闭合次数,从而实现容易和可预期的继电器维护。最流行的 34901A 模块具有内置的热电偶参考和 20 2 线通道。

仪器型号:

安捷伦数据采集器34972A

故障现象一:

仪器连接不上电脑

故障现象二:

仪器主板进水

故障原因一:

仪器接口控制板组件损坏,造成不能联机

故障原因二:

仪器进水,造成主板组件损坏,有时开机重启,有时死机

维修处理方法一:

1更换接口控制板损坏组件

2维修电路

3调整检测仪器

4整机清洁/保养

维修处理方法二:

1、更换主板损坏组件;

2、维修主板;

3、调整检测仪器;

4、整机清洁/保养.

工程师温馨提示:

1、使用此类精密仪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做到准确操作,避免误操作;

2、使用中注意静电防护;

3、注意避免各接口热插拔;

4、避免在高温/高湿/灰尘过大环境中使用设备。

射频类仪器使用注意事项:

1、注意静电防护,尤其是裸露在外的各个接口的静电防护;

2、注意避免接口热插拔:先接好接口,再加信号;先断开信号,再断开接口连接;

3、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