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型缝焊机的调试工作

楼主(2018-06-15):
    上期我们讲解了排焊机的应用,那么今天由沈阳威克的技术员来给大家说一说仿型缝焊机的调试工作。

    通过正确的调试机械系统可以得到优质的焊点,也更能了解工作性能和技术状况,并及时排除系统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隐患,使机器达到稳定可靠的工作状态,更可加强生产的效率,同时也将调试所获得的各种资料纳入设备档案以便为后续的诊断和排除故障提供兼容性的参考。

设备接线正确无误,在接通水路和气路后方可接通电源。

1.  正确调节焊接压力:

    焊接压力的调节是占有很大分量的,主要调节设备上悬臂的减压阀来实现,由机械气压表指示其气压,焊接压力要与焊件本身的材料厚度作事宜的调节,这样的作法是避免压力不够造成火花飞溅及焊接不良等缺陷。

3.  正确调节电极速度:

    电极下行速度通过调整气缸底部左侧的限流阀来进行控制.顺时针调节限流阀的调节钮时,速度减小,反之则增大。

4.  缝焊机按程序动作:

    根据焊件的材料及厚度,选择适当的规范,分别调节程序1~8十七个功能项之参数值。

    将功能选择旋钮置于测试位置,脚踏开关踏动至一半,上电极下行第一级行程,将脚踏开关踏至底,在没有焊接电流通过时设备可按程序动作。

     程序1~8各动作几次。

    注意:工件的焊接质量与焊接电流、焊接时间、电极压力等焊接工艺规范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焊接时应根据具体情况作相应调整,焊接电流与电极压力的调节应同步进行。

5.  机器正常焊接:

    动作完全正常之后,将功能选择旋钮置于“焊接”位置,就可进行焊接。

    可遵照试焊的方法进行操作。

    需进行循环焊接时,将休止时间设置成大于1之数值(休止时间的数值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持续踏住脚踏开关,则焊接可进行多次,直至松开脚踏开关(这种循环可配合自动送料机或机械)。

6、焊接循环:三次焊接时间。

预压时间:电极开始工作于第二级行程到开始通电焊接的时间间隔;

焊接时间:焊件通过焊接电流的时间间隔;

维持时间:焊接电流切断后,焊件继续受压时间;

休止时间:两个焊接周期之间的时间间隔;

冷却时间:第一次焊接电流与第二次焊接电流之间的时间间隔;

气压时间:气阀2对应第二次焊接时间的启动时间;

7、电极头是焊接工件必备的配件也属于(损耗件),一个优质的焊点不光需要一台好的设备也更需要高质量的电极来完成焊接工作。

8、电极随着焊点的增加会在其表面形成氧化物,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对焊点质量带来不良的影响,建议使用修磨器或者锉刀、砂纸进行表面修磨。

操作步骤如下:

    电极移到修磨器刀头两侧,焊钳进行加压,同时修磨器的刀头开始旋转,切削设定的时间后,电极端面被修出新的表面,表面氧化层及介质都被磨平。

    用细砂纸磨平电极接触面,从而使电极与工件保持良好的接触。

    当电极损耗严重时,需使用机床工具修整或更换新电极。

注意:应按照说明规则调节安全阀、电阻焊变压器,控制器,可控硅控制板,电缆,焊接参数、上下电极等元件,其作业功能应契合规则,且动作准确、活络和牢固。

本文由沈阳威克焊机提供 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