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打开只有半屏

楼主(2018-06-15):
好久没有使用欧姆龙软件了,之前安装后的软件一直都可以正常使用了,今天打开软件我晕,电脑屏幕竟然被“截肢”了,全屏显示实际上只有2/3显示了,接着崩溃的是,后面所有打开的软件都是2/3屏幕显示了,但是鼠标却可以移动到剩余的1/3屏幕那里显示了,没办法重新启动电脑恢复到正常了,这次先打开其他工控软件屏幕正常显示OK,再打开CX-Programmer 我晕病又犯了,又被“截肢”了,以为肯定是欧姆龙软件安装有问题了,重新安装,我擦结果这病还是存在。后面又重启电脑,这次我先打开欧姆龙安装包里面的CX-Protocol 可以全屏显示了,但是再打开CX-Programmer,又被“截肢”了,之后我用这能够“截肢”的欧姆龙CX-Programmer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写个程序,保存尽然没有任何毛病。就是屏幕显示只有2/3了,这都是什么鬼造成了,莫非电脑中毒了,可是只有不打开欧姆龙CX-Programmer,其他工控软件一点问题没有?太恶心了!!!求大神提供下解决思路

网友A(2019-07-24):
同感同感同感

网友B:
不要纠结了,都是同样的问题,我只要一打开软件,只有四分之一显示,而且桌面图标也受到这个软件影响,桌面搞得乱七八糟,打电话问过客户,说正常的,反正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这个软件了

网友:
现在软件都不好找了,以前官网就可以下的

网友C:
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C:
软件设置问题,请参考下图屏幕截图(3).p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设置问题,请参考下图

您好,我的CX-P软件进入您发的这个选项里面只有上面的两个,没有打钩的那个选项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软件设置问题,请参考下图 内...

工具->选项->通用->高级

我是9.61版本的

网友E:
解决办法,在软件图标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高DPI设置时禁用缩放。再次打开软件试试看,如果能解决的话,记得给我回复一下,我好有数。

网友F(2020-01-12):
以上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  都可以 版本9.51的

网友G(2020-02-17):
引用 网友C:
软件设置问题,请参考下图

好使。9.6版本,论坛一直是个神奇的地方

网友H(2020-08-31):
引用 网友E:
解决办法,在软件图标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高DPI设置时禁用缩放。再次打开软件试试看,如果能解决的话,记得给我回复一下,我好有数。...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