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E700变频器,怎么设置2种电流保护

楼主(2018-06-16):
求助各位师傅,有一台三菱e700   15kw,的变频器,带2台电机,分别是7.5kw和11kw。

15kw的电机pr9设定保护电流33a,7.5kw电机需设定第二电子过流保护11a。

请教,怎么调整能分辨出哪个时间段是第二电子过流保护起作用。

现在当使用7.5kw电机时,plc输出开关信号给mrs端子,pr181的mrs端子功能选择选多少才能切换成pr51的

第二电子过流保护。

网友A:
两台电机是分时分开拖动吧,同时拖动负载不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电机是分时分开拖动吧,同时拖动负载不平衡啊。

是分开拖动的,没描述清楚,动作时只工作一台,变频器输出是两个接触器单独控制电机工作,这是个升降和平移的程序,不同时工作。

网友B: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