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MODBUS通讯三菱FR-D700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18-06-16):
维纶MT6071IE直接通过MODBUS通讯控制三菱FR-D700频率,如下图所示,通讯控制都没有问题,但频率设定后一断电重启就归零了。地址14对应的应该是40015,这个应该是带点保存的啊,我把地址改成13(对应40014)就无法通讯了。变频器的P342我设成0和1都试过,也没有用。有高手指教。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请大神帮忙。

网友A:
纠正你一下:
威纶触摸屏中填写的是寄存器编号,所以40014就是运行频率(RAM值),这个可读可写!40015也是运行频率(EEPROM值),只能写入!注意两个寄存器的读写属性!P342和这里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你一下:威纶触摸屏中填写的是寄存器编号,所以400...

谢谢指教,那我现在需要断电后还能保持原来触摸屏的输入的频率,这样变频器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纠正你一下:威纶触摸屏中填写...

你按说的再试试!

网友B:
学习了,威纶用的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C:
学习了,威纶通的屏事故比较少,稳定性高

网友D:
是断变频器的电还是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断变频器的电还是触摸屏?

断触摸屏的电数据还是保存的,断变频器的电后之前在触摸屏上输的频率数据就归零了。目前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E(2018-08-07):
好東西 當然要收集一下建檔 謝謝樓主 感謝

网友F: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G(2020-06-15):
这问题,本人也刚开始出现这问题,后来到处查资料等才搞定。你照图片这样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