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FANUC-OTT系统如何备份和回复参数

楼主(2018-06-17):
各位大侠,谁知道 如何备份和恢复FANUC-OTT数控系统的参数和数据,有详细步骤的更好!小弟在此多谢!多谢!

网友A:
需要备份文件有五个:系统参数、诊断画面参数(内容是PMC中的D参数)、宏程序参数、刀具补偿参数、机床操作宏程序(o9xxx程序)。可用传输软件通过232连线接口备份,如果不具备可以用手抄通过屏幕抄录。篇幅太大建议你阅读随机床系统的系统参数(传输参数)、系统维修手册,参数程序输入输出篇。如果遗失了可通过百度搜索,越狱谷歌搜索(它最全)有台湾人翻译繁体全中文PDF手册。这个系统是发那科数控系统最特殊一个系统,与其他系统没可比性。所以必须要此系统维修手册操作备份。

网友A:
232数据传输线、传输软件与其他系统可以通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候按住显示屏下左右侧的两个按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候按住显示屏下左右侧的两个按钮

0系统能这样用吗?是将ram中的参数备份在哪儿呢?想听听高见没试过!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备份文件有五个:系统参数、诊断画面参数(内容是PM...

好的,非常感谢,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数据传输线、传输软件与其他系统可以通用。

越狱软件都被封了,方便的话给俺弄一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