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Edit是起什么功能用的,求大神解析一下

楼主(2018-06-19):
如上图,HotEdit在机器人中起什么作用的,调节目标是对右边添加进去的子程序姿势点整体偏移么?

网友A(2018-08-23):
同教,几个参数,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B(2019-08-01):
 真的知道学习了

网友C(2019-10-22):
https://mp.weixin.qq.com/s/PeD_y2q_RSj7KuRmU3F5JQ

HOTEDIT使用方法

建议多看这个公众号  ABB机器人实战技巧

网友D(2020-05-10):
用来微调机器人目标点位的

网友E(2020-10-10):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E(2020-11-16):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