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咨询

楼主(2018-06-19):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将直线电机竖直安装,滑块部分需要连接10kg左右的电主轴和附件,行程不超过100mm,有没有合适的直线电机推荐一下,竖直安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若有做过竖直安装的公司,可加我QQ823126932详谈,感谢。

网友A:
加配重或者加上拉的弹簧。

加配重机械结构上会麻烦一点。

加弹簧因为不同位置受力不同,所以位置环增益参数不太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配重或者加上拉的弹簧。加配重机械结构上会麻烦一点。加...

有没有直线电机厂家推荐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