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竖直安装问题

楼主(2018-06-19):
有没有做过直线电机竖直安装的厂家,目前有个项目需将直线电机竖直安装,有的话麻烦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加我QQ823126932

网友A:
加配重或者加上拉的弹簧。

加配重机械结构上会麻烦一点,而且向上的加速度最好不要太大,不超过1g。

加弹簧因为不同位置受力不同,所以位置环增益参数不太好调,除非把弹簧拉得很长,在整个行程范围内受力变化不大,但是100mm的行程也不算太小了,不知道有没有空间把弹簧拉开1m以上(再算上弹簧本身的长度,这高度要增加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