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C直流驱动器烧坏问题

楼主(2018-06-19):
最近刚开始使用倍福的运控, 控制 AMC的驱动器 ,控制电机(48V)  的。

但是一个星期前,正常使用中,驱动器的etherCAT口就烧坏了。

然后今天,一上电,又是同样的驱动器的etherCAT口又烧坏了。

一个星期一台,工资都不够赔的。  有没有对这块比较熟的大神,能给给建议,有什么使用中要注意的。

PLC:软件上做的位置控制,设备人工启动就一直导通位置控制块,直到人按停止。不存在一直自动复位,一直复位的情况。

电路上:有疑点的就是一个    总的接触器下面有。1.抱闸的电源,通过继电器导通。2.驱动器电源。

在极端情况下,接触器先断开,继电器延迟断开,线圈可能会形成反向电动势,不知道会不会击穿。但一般最迟也是一起断开。

机械上:没限位,没干涉,没抱闸。上面的抱闸是控制其他电机的。

移动设备,用不了变频器,电压最高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