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不认识

楼主(2018-06-19):
这符号代表什么,不认识啊

网友A:
kv1.1  kv1.2电磁阀,k1  k2线圈

最上面的那个不好理解,不知道是接线端子号或者其他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1.1  kv1.2电磁阀,k1  k2线圈最上面的那个不好理解,不知道是接线端子号或者其他什么

最上边可能计数器

中间两个电磁阀

剩余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B:
第一个不常见,其他的面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