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变频器维修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8-06-19):
在变频器维修的时候,组装过程比较繁琐.尤其对于新手,组装过程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最后导致维修失败.

下面介绍以下公司最近维修忽略的问题,警示大家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1. 功率数忘记修改

一般一个变频器对应一个功率数(也有称呼马力数的),比如重载下设置75千瓦的变频器,轻载下要设置为100千瓦。这样客户使用起来才不至于出现不配套现象。

有些变频器出厂设置甚至忘记设置功率数,最后导致客户现场不能正确使用。其实在每台变频器维修后都要注意检查所设置的参数是否符合客户需求。这一点忽略不得。

2.波形测试必不可少

波形测试重在测试驱动板和逆变组成器件是否良好,测试过程是在高压直流送电下进行测量,首先安全不可忽视,其次测试点一定要照准,不可造成短路出现,设置损坏重要元器件。

3.螺丝紧固检查不可忽视

螺丝的松动危害性不可小觑。比如三相输入输出端子的松动可以导致三相输入输出不平横,大电流状态下甚至可以烧坏端子排,甚至出现缺相导致负载损坏。

接地螺丝的松动,可以导致接地不良,增大接触电阻。出现打火烧蚀现象。

总上所讲:这些环节最容易被忽略,一旦忽略后果比较严重。既然平时生产过程已经出现过类似问题,就要作好经验分析。不要再触及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