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PROG.E灯闪烁

楼主(2018-06-20):
求助,用的一款FX2n的PLC,程序写进去运行都没问题,把机器发给客户他们用了两个月都没问题,但突然今天PLC的PROG.E一直闪烁,机器运行不了,我网上查了一下说这个灯闪有可能程序有问题,但正常运行了两个月才出现程序问题吗,各位大神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还是说出了其他什么问题,程序我反复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先格式化清零数据,再把程序重新输入一遍

网友C:
呵呵,在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D:
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E:
主要是一些除法运算,看看分母为零了没有,这种情况不定时的,硬伤当场就暴露出来了,这些是程序的软伤。

网友F:
重新编程一下试试

网友G:
很有可能电池没电了,程序估计也丢了,更换电池,

网友H:
微信图片_20180621093914.jpg对照官方的说明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I:
按照楼上的说明试试,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J: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我去现场看了下,提示PLC通讯错误,PLC参数设置错误。应该是PLC程序都掉了,我换了一台3u的,重新上传程序了,可以用了。

网友K:
按照10楼的说明试试,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L(2018-08-07):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M: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N:
最好去现场,打开编程软件,在线查看故障,故障诊断里面清楚显示,没有必要无头苍蝇瞎猜,最好去现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