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原理_如何选择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8-06-20):
电流传感器具体的工作原理是:当主电路有大电流Ip流动时,导体周围会产生强磁场。该磁场由多磁环收集并作用于电流传感器器件以使其具有信号输出。该信号由放大器A放大并输入到功率放大器。此时,OFweek Mall功率管的相应电压降变化以获得补偿电流Is。由于Is电流流过太多,绕组产生磁场Hs。

 Hs与由主电流Ip产生的磁场Hp相反,由此补偿原始磁场,逐渐减小从霍尔器件输出的信号,最后乘以Is和匝数以产生磁场和磁场由Ip生成的字段。当它相等时,Is不再增加。此时,电流传感器达到零磁通量检测。

如何选择当前电流传感器:

霍尔电流传感器基于磁平衡霍尔原理。根据霍尔效应原理,从霍尔元件的控制电流端施加电流Ic,并且在霍尔元件平面的法线方向上施加具有B的磁场强度的磁场。然后,在垂直于电流和磁场的方向上(即,在霍尔输出端子之间),将产生电势VH,其被称为霍尔电势,其与控制电流I成比例。产品。即,其中K是霍尔系数,其由霍尔元件的材料确定;一,控制电流; B是磁场强度; VH是霍尔的潜力。

电流传感器应用:

电流传感器在许多领域都有应用,如电池监测,汽车,工业,铁路,机车,车载电力测试,能源和自动化等。

电流传感器的主要特性参数:

1线性

线性决定了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次级电流IS)和输入信号(初级电流IP)与测量范围成正比的程度。

2温度漂移

偏移电流ISO在25°C时计算。当霍尔电极周围的环境温度变化时,ISO会改变。因此,考虑偏移电流ISO的最大变化很重要,其中IOT指的是当前电流传感器性能表中的温度漂移值。

3,偏移电流ISO

偏移电流也被称为剩余电流或剩余电流。这主要是由霍尔元件或电子电路中的运算放大器不稳定造成的。当电流传感器在25°C和IP = 0下制造时,偏移电流会最小化,但传感器在离开生产线时会产生一定量的偏移电流。

4标准额定值IPN和额定输出电流ISNIPN是指电流传感器可以测试的标准额定值。它由有效值(A.r.m.s)表示。 IPN的大小与传感器产品的型号有关。 ISN是指电流传感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一般为10〜400mA。当然,这可能会因型号而异。

5准确性

霍尔效应电流传感器的精度取决于标准额定电流IPN。在+ 25°C时,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对初级电流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评估电流传感器精度时,还必须考虑偏移电流,线性度和温度漂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