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伺服问题

楼主(2018-06-20):
一个新方案两轴联动,丛轴按主轴反馈进行联动,并且保证跟随角度一至,始终跟住一个点。位置模式控制,激光打点会有小幅度高频率晃动,通过排查发现问题在于转矩指令曲线波动大,这个怎么控制,伺服调爆了也就在2左右,如何能让波动控制在1%以内

网友A(2018-08-02):
楼主的意思是主轴带动物料,从轴带动激光头,在物料上进行激光打点吗?其实激光部分可以固定,只需要主轴带动物料移动,根据移动速度(加编码器反馈),采用飞行打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