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smart程序下载错误分析

楼主(2018-06-21):
       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客户越来越多地选择 S7-200 smart系列PLC,并且在各个工程项目现场S7-200 smart都有良好的表现。在程序设计完成后,用户需要将程序下载到西门子PLC S7-200smart中来执行,在下载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下载错误的情况。

  西门子PLC系列S7-200 smart程序下载问题

  用户在使用西门子PLC S7-200smart进行程序设计后,如果在下载程序时出现问题,我们建议按照如下步骤逐一检查:

1. 检查硬件连接

  用户首先检查网络电缆是否连接好,在西门子PLC S7-200smart的CPU本体左上角以太网接口处有“以太网状态”指示灯“LINK”,此灯常亮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

2. 检查IP地址

  用户然后需要检查编程设备的IP地址是否与西门子PLC S7-200smart的CPU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中,编程设备必须与CPU在同一网段中。西门子PLC S7-200smart的CPU预置的IP地址为:192.168.2.1。

3. 通信参数是否匹配

  如果用户下载系统块,注意用户项目系统块中的西门子PLC S7-200smart的CPU类型是否与实际CPU类型相符合,若不符合将会报错。

  西门子PLC S7-200 smart系列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编程环境,用户可以通过编程软件进行程序逻辑设计,当下载程序时,如果遇到下载程序不成功的问题,可以参考本文提供的方法进行排查故障,然后解决问题,最终完成程序的正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