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中的modbustcp库怎么使用

楼主(2018-06-21):
目的:我的codesys程序下载到一个带有运动控制器的触摸屏里面,我想要让另外一个触摸屏跟这个带有控制器的触摸屏进行modbus tcp通讯,来读取codesys中参数数据。

问题:我想知道codesys中库里面的那个modbus tcp slave是怎么使用,然后怎么能够跟另外一个触摸连接起来,我是新手,不清楚其中的关系,请教大神指点,要是有例程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A(2019-06-2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