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SMART与海泰克5610T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21):
请教高手:我用S7-200SMART  CPU ST40与海泰克5610T用485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教教我

楼主:
以上通讯设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A:
不是线的问题就是 通讯参数的问题咯

楼主:
我上面的设置有什么地方不对的,帮我指出来。谢谢

网友B:
为什么不走以太网通讯

楼主:
海泰克5610T没有以太网

网友C(2018-08-02):
image.png改成2,下图时2

网友D: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