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A的放大器不安装电池行不行

楼主(2018-06-21):
三菱J4-A或者-B的放大器和配套电机,如果不安装电池,电机可不可以正常运转,需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不做绝对值定位的断电保持数据,不需要电池即可运行

楼主:
是不是不装电池,就相当于当作增量值编码器在使用,还需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B:
其实就是没电池的话,断电之后不能记忆绝对值定位,不用电池每次上电原点复位一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