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关于485通讯

楼主(2018-06-22):
我没用过Q系列的PLC,想请教一下:
我原来是用FX3U的PLC,我会选择FX3U-485BD为通道一通讯三菱变频器和FX3U-485ADP-MD为通道二通讯欧姆龙温控表,现在我是还是选择三菱变频器和欧姆龙温控表然后我需要三菱Q系列PLC需要选择什么模块呢?是选择信息模块QJ71MB91选择2个呢?还是有其他的模块。请帮忙指教指教~
还有Q系列输入有共阳极和共阴极,我需要的是PNP的。输出是选源型晶体管输出QY82P。不知道输入是选哪一种?

网友A:
QJ71C24N-R4,2通道485

共阳极共阴极和3U的一样

论坛上有关于三菱Q的选型软件,可以下个用用!

网友B:
这个建议你直接在三菱官网在线选型最简单

网友C:
在线选型吧,三菱做的很细致

网友D:
官网上有手册,详细的参数设定。

网友E:
直接在网上在线选型吧,或者问一下供应商,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F:
建议你直接在三菱官网在线选型

网友G:
来吧,看看呀,捧场呀,方便一下大家

网友H:
QJ71C24N-R4,2通道485

网友H:
三菱官网在线选型最简单三菱官网在线选型最简单三菱官网在线选型最简单三菱官网在线选型最简单

网友F(2018-08-07):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I: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E:
直接下载q系列选型手册,还有输入PNP就采用共阴极接法

网友J(2018-11-16):
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

网友J:
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楼主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