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浆记录仪如何安装使用?

楼主(2018-06-22):
每个厂家生产的灌浆记录仪在使用上都会有些不同,要熟悉了解灌浆记录仪的主机结构,原理以及技术性能指标,才能更好的使用灌浆记录仪。灌浆记录仪怎么用?本文从灌浆记录仪安装前的检查调试工作到软件操作指南,一步步详细介绍如何使用灌浆记录仪。

1:了解灌浆记录仪结构原理和技术性能指标

灌浆记录仪主机结构和原理

灌浆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的核心部件是数据采集与处理模块。它是一个16位专用32通道I/VA/D数据采集和转换系统,各传感器输入的电流模拟信号(420mA)经电流/电压转换处理后,送到模数转换电路转变成数字信号。再经过光电隔离送到计算机内部总线,CPU采用内触发式每250毫秒循环采集通道数据,采集到的数据经处理后实时送入显示器、供用户浏览及打印。

灌浆记录仪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灌浆记录仪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2:做好安装前调试准备工作

1) 再次确认供电电源是否通过UPS 或稳压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2) 主机及控制箱是否良好,是否连接地线。

3) 流量传感器是否充满水。

4) 依图纸再次确认各接线的正确性(否则可导致传感器或主机烧坏)及牢固性。

3:安装好后进行调试测试功能:

1)打开主机背面板电源开关,如果指示灯不亮,请检查保险管是否断路。

2)开启灌浆记录仪主机,进入操作系统。

3)双击桌面灌浆程序快捷方式,进入主程序

4)8芯插头(4芯插头)分别插入主机背面的通道插口。

5)搅拌槽注满水,开启灌浆泵,使水流循环(目的检测各传感器及信号连接的正确性)

6)打开流量传感器供电电源。

7)点击主程序界面的通道监视通道1(确认8芯插头已连接于通道1);如主程序界面的压力流量有数据显示,表示接线正确,否则请仔细检查接线。(其它通道检测方法同上)

4:灌浆记录仪软件操作参数设置:

功能:设置灌浆基本参数,如:孔号、水灰比、打印间隔、工程名称;

1. 设置各通道参数:点击参数设置通道号

1) 如进行灌浆请点中灌浆标题栏,设置完参数及报表内容,点击确定。

点击参数设置通道号

2) 如进行压水请点中压水标题栏,设置完参数,点击确定。

进行压水参数设置

3) 灌浆压水前请先填写选择报表输出的各种选项;如报表语言(中文或英文)、压力单位(Mpabar)、签字栏等。

填写选择报表输出

4) 外加剂栏可填写灌浆过程中所使用的外加剂名称及掺量,其中掺量栏输入外加剂占水泥量的比例数,如掺量为水泥量的0.5%,应输入0.005

2. 工程参数:点击参数设置工程参数

设置水泥比重、外加剂比重、工程编号、仪器接口类型等,点击确定。

点击参数设置工程参数

3. 设置报表打印间隔,如1分钟、5分钟、10分钟计算一次平均值, 点击参数设置打印间隔 。

注:这里输入单位为秒,如为5分钟应输入300秒。

设置报表打印间隔

4. 改变水灰比,当不使用密度传感器而采用人工变浆时,该菜单有效。点击参数设置变水灰比;当某一比级浆液达到变浆标准,需要变浆时,调出该菜单,将相应通道水灰比改变单击确定即可。

改变水灰比

A: 开始记录

功能:开始某通道灌浆或压水;

如:当某通道1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记录通道1出现:

开始记录

选择后,单击确定,通道1开始记录数据。如果通道1处于暂停状态,点击开始记录时,该菜单不会出现,而自动进入记录状态。

B:暂停记录

功能:当某一通道灌浆或压水过程中出现中断,需暂停记录时,调用该菜单,并选择相应故障类型,点击确定,报表中将会打印出此时的中断灌浆或压水的原因。

暂停记录

C:结束记录

功能:当某一通道达到结束标准,停止记录时,调用该菜单;

结束记录结束记录

点击结束记录通道号,出现是否真的结束灌浆选项菜单,(此菜单出现的目的是防止误操作,让用户再次确认);然后询问是否存盘和输入本段灌浆弃浆量等选项,用户可一一确认。

D: 预览记录

浏览灌浆或压水记录报表。点击预览记录--通道号

点击报表左上角打印机图标打印成果。

预览曲线

E: 预览曲线

浏览灌浆或压水记录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