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PLC和永宏PLC直接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8-06-22):
劳烦问一下论坛里各位前辈。小弟这里有个项目需要控制多台伺服电机,打算用多台永宏PLC来控制电机(只作为控制电机使用)。主体的控制部分打算用一台西门子200smartPLC来控制。这里想了解一下,西门子200smart的输出可以直接与永宏PLC的输入直接相连接吗?(200smart给出正反转的指令给永宏PLC,永宏PLC脉冲再控制伺服电机)。我了解到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的方式,但是为了节约点的成本,想问一下直接连接是否可行?(输出直接连接到输入)。

网友A:
没试过 应该可以 200用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两款PLC都支持Modbus RTU通信,可以考虑此种通信方式!

网友C:
完全可以,这些PLC用一个开关电源,保证电位一致,比如:200的输出0V给永宏输入,永宏的输入COM接24V。

网友D:
可以的,Smart 200你可以选择输出型号

网友E:
可以的楼主,不过你的开关电源要用同一个,且输入类型与输出应该匹配

网友F:
来吧,看看呀,捧场呀,方便一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