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位置控制IO接线图

楼主(2018-06-23):
(图片)

楼主:
现在可以看了,位置控制的配线差不多全了吧,我看了别人的资料,只要几根线就可以做了,感觉也行,都差不多道理的,我自己瞎琢磨的。看了好几遍手册。台达第一次用。

楼主:
PLC我用的三菱3U,输入s/s接的+24v 漏型接法,输出是低电平输出。伺服驱动器我采用的外接电源给伺服驱动器的DI、DO 它们的com端供电,不需要vdd与com+短接。DI口我虽然接了好几根线,其实只用到了5根信号,09号管脚伺服为ON后电机才能励磁才能正常工作,10号管脚是在原点回归结束时用的,接受PLC发出的清零信号用来清除伺服驱动器里的滞留脉冲,百分百保证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电气零点重合。同时这个滞留脉冲清零还可以用在紧急情况下来强行清除伺服驱动器里面的滞留脉冲,让电机停住。33号管脚的报警复位功能,我用在机台开机对伺服驱动器做初始化,自检的功能上面,上电把先检查报警把报警复位掉。31 32 30 14都短接了0V。我们这里伺服驱动器接受的控制方式是位置脉冲命令输入,位置脉冲可以用,差动或者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入,命令的形式也分了三种,(正逆转脉冲,脉冲加方向,AB相脉冲)参数PI-00来选择,PLC 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做不了差动输出,最简单经济的做法是脉冲加方向。控制一个轴AB相也好,正逆转也好都需要两个高速脉冲口。37号接的伺服方向,41号接的PLC的高速脉冲发出端口。

DO端  7跟6号的伺服准备就绪要用,28和27的伺服报警要用,至于1跟26的目标位置到达,5和4的零速度检出,你相把伺服做好做严谨一点就用,不用一般都没问题。

最后补充一点,零点信号,在回原点最后伺服驱动器会发出个零点信号,这个零点信号定义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虽然接出来了,没用它,用的近点信号。大家要用它要记得接到可以接受高速脉冲输入的端口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看了,位置控制的配线差不多全了吧,我看了别人的资料,只要几根线就可以做了,感觉也行,都差不多道理的,我自己瞎琢磨的。看了好几遍手册。台达第一次用。

son为什么不和com-短接呢,能请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现在可以看了,位置控制的配线差不多全了吧,我看了别人的资料,只要几根线就可以做了,感觉也行,都差不多道理的,我自己瞎琢磨的。看了好几遍手册。台达第一次用。     内容的回复:son为什么不和com-短接呢,能请教一下吗

伺服为ON输出,是plc先要接受到伺服准备就绪SRDY信号后写程序输出为伺服为ON给伺服驱动器的信号的,电机才能励磁,才能工作。这里面有逻辑的。电机无报警正常运行的,伺服准备就一直有信号,经过plc程序伺服为on就有输出。一但伺服驱动器,过载,碰到极限位等报警发生,伺服报警ALRM就会断开伺服主电路,断开伺服准备SRDY,从而断开伺服为on信号,电机不能励磁就失去工作,待报警接触或断电重启后,伺服才能从新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现在可以看了,位置控制的配线差不多全了吧,我看了别人的资料,只要几根线就可以做了,感觉也行,都差不多道理的,我自己瞎琢磨的。看了好几遍手册。台达第一次用。     内容的回复:son为什么不和com-短接呢,能请教一下吗

做法有很多,台达B2的有的人只用六根线就做了伺服程序,是要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很多参数才能保证电机正常运行。每个人用的功能和理解不一样,接线就各种各样。我是依照手册上说明自己理解常规的用法。按照我的理解,son短接是种不严谨的做法,默认伺服电机一直输出为on运行良好。自身失去了自诊断的能力,当然你程序加了保护也不影响。仁者见仁。

网友B:
sad撒大所多撒多撒多

网友C(2018-08-21):
位置控制的配线差不多全了吧,我看了别人的资料,只要几根线就可以做了,感觉也行,都差不多道理的,我自己瞎琢磨的。看了好几遍手册。台达第一次用。

网友D:
感謝分享知識  想了解台達的東西很久了

网友E(2018-12-04):
台达伺服器与plc的位置控制连线吗?

网友F:
请问可以直接在驱动器参数上面设定使能吗?哪一个参数设置?

网友G(2019-01-23):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看了,位置控制的配线差不多全了吧,我看了别人的...

大哥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现在可...

感谢大哥

网友H:
好厉害啊,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台达分享。

网友I(2019-05-29):
好的谢谢了  多学习学习

网友J(2019-07-08):
好厉害啊,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台达分享

网友K(2019-08-16):
正好看下外部电源是怎么接的,谢啦。

网友L: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M(2020-10-30):
一直就想学习伺服控制,下了看看

网友N(2021-01-07):
这个软件明明登录了要下载反复提示没有登录,这个手机APP真的是无语

网友O(2021-07-31):
对的,个人有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