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设备电源状态监测元件】——懂电气和集控的大神来。

楼主(2018-06-23):
要采购一个产品,或一套产品?? ——真心不懂,,求懂电气和集控的同学来帮忙。。

以下是产品(or产品组合)功能的大概描述:
1、是 一个/一套 设备电源状态监测元件;
2、产品的应用环境是一个低压配电室,里面有很多电气设备还有检测设备、监控设备。全都是低压环境,,交流、直流的设备都有。。有一个总的 监控管理系统(后台主控)。
3、作用描述:能以数据形式显示当前配电室内市电监测量的数据值,实时反映当前市电情况。对配电室内设备电源进行远程管理,设备电源通断电可在后台显示,而且在必要时可远程控制设备进行通断电重启。
4、具备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功能,本地控制具备手动和自动控制功能;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一套设备?还是一个元件?还是几个元件的组合(像PLC那样的)??
有没有电气设备方面的大神来给解答下。。

如果有设备提供商,也欢迎回复啊。。

网友A: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标项目。不是一个产品和一个设备。

底层硬件方面,需要去你的低压配电室了解需求,看看有多少路数据需要采集(比如电压,电流等),同时要满足你必要时可以远程进行通断电重启,所以估计现场原有的器件可能需要更换或添加。

另外你提到的总监控管理系统,应该就是上位机软件方面。这个也是需要根据客户需求做相关的内容设计,比如每日报表,每周报表,各种故障报警记录,设备的状态显示及控制等等。

综上,这个应该是一个非标项目,空谈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现场查看,确定需求和方案。

如果真有这方面需求,可以站内信联系我。

楼主:
监控管理软件是现成的,现在就装在总控室的服务器里呢,通过交换机接进去的,里面什么报表、报警、状态显示啥都有。。现在就是缺这个前端数据采集和控制的元件(或者是设备组?)。

主要是这个部分:

1、能以数据形式显示当前配电室内市电监测量的数据值,实时反映当前市电情况。对配电室内设备电源进行远程管理,设备电源通断电可在后台显示,而且在必要时可远程控制设备进行通断电重启。
2、具备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功能,本地控制具备手动和自动控制功能;

其它的都是我自己写的。。上面这个是设计院出的设备需求条件。。

需求肯定是有的,就是不确定这是什么产品(或者是产品套装),,所以没法下采购方案啊。

请大神继续帮忙啊。。

楼主:
设计院的工程师都很牛B的,,问半天,爱答不理一句。。

我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这部分说的就是一个产品,好像是接触器那种的,功能上很类似,可以实现电路通断控制,还能手动还能自动。。

其中还装了数据通信模块,可以把采集到的设备电压电流数据报给集控软件。同时集控可以远程控制它。。

通过485总线??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那你可以直接给施耐德打电话,寻求他们关于能源管理方面的产品。他们会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同时你需要把这些产品的接口告诉总控那边,以方便他们对这部分产品的数据管理。

楼主:
多谢。回复不能少于十个字。但是谢意如滔滔江水一般的涌来,无论如何也写不了十个字啊,,就被浪拍死了。

网友B:
已经有了监控软件就好办有国产电源监测离散式变送器而且质量很好,十年前做过好几套用于无人铁路岔道房电源远程监控,因为时间长了牌子忘了生产厂家是四川绵阳军转民企业(可以网上搜索,应该此厂家还在),它的产品有很多种连接传输:开关量的、模拟量、232、485等。十几年前就有一个很强大的三相监控组合型变送器产品,在线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压、电流等而且都是隔离型的便于已经建成无人电源装置加装监控。这是个非标项目设计产品,隔离型离散检测感应变送器变送至终端控制器然后通过网络远程传送至监控室上位机直接显示电源的实际状况。通过铁路网络几百公里传至监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