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陶瓷电容器的选型

楼主(2018-06-23):
随着滤波陶瓷Y电容器的应用与需求渐渐上升,滤波陶瓷Y电容器的选用也成为了电子工程们的研究方向,那么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滤波陶瓷Y电容器的选型几大准则。

滤波器陶瓷Y电容的选择需要考虑以下多点:

1、电压

这个电压值要求是一个范围,是稳态电压±纹波电压的综合。

2、电流

电流的指标很关键,它决定了引出线的线径。如果选细了,细导线上跑大电流,如小马拉大车,会引起严重发热以至烧毁。

3、电磁兼容标准要求

而滤除的效果一般是由EMC测试标准和现场应用的直观结果来确定。尤其是电源滤波器,能确定用此滤波器的产品需要通过的是哪个标准,根据标准要求的不同,在选择时也有其特定的测试频段要求。

电源设计主要针对指标是传导发射CE和传导抗扰CS,信号滤波器的则主要看EMC标准里对不期望输入频段和不期望输出频段的要求了。

比如无极灯用的整流器,本身就是一个开关工作状态,会有对外的发射,EMC测试时候会重点检查其开关频率以及其高次谐波成分的传导干扰,滤波器就需要针对这些特定频段或频点具有足够的滤除效果。

4、安规标准要求

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选陶瓷电容,说安规标准干啥?这是因为陶瓷电容一般用在电源输入端和板卡的接口处,这些部位都是安规问题。那当然是需要提及的问。与安规陶瓷电容有关的安规重点是三个指标:绝缘耐压、漏电流、剩余电压剩余能量。

绝缘耐压打LN对地的绝缘强度,考验的是Y电容的耐压值,Y电容大了,漏电流就会大,容易导致安规要求上的漏电流超标,现在有部分厂家设计上就采取了输入端无Y电容设计(如图)。这样LNG就成了LN通过L1Cy1Cy2G’对G了,而GG’是不连的。如果采用了输入端接Y电容的方式,即将Cy1Cy2放到前面R的左面来,则测试时须注意绝缘耐压的设定和漏电流的大小是正相关的,不超过20mA。曾经遇到过差点被退货说滤波器安规不合格的情况,最后经查是1500V时漏电流设定为2mA(应为5mA),测试仪器报警就是正常的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R的选择,有好多厂家的滤波器没装这个电阻,在拔掉插头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去摸电源的插口,如果会有被电的感觉,问题就出在没装这个电阻上。这是个高耐压、起泄放电作用的功率电阻。

5、滤波器的安装形式

这个问题好理解,一般有板式(有可焊插针引脚)、螺丝固定安装、IEC标准(带单相220V三针输入)、带开关的IEC,这个根据实际结构功能要求选择即可。

6、安装工艺规范

滤波陶瓷Y电容器的安装主要体现在滤波器的位置、接地的措施。位置要求靠近输入或输出端,为的避免输入端输出端线缆上的高频干扰辐射出来影响到其他电路;输入线输出线不得并行走线,不得靠近走线,以免相互串扰造成该干净的干净不了,须保证整个面与地接触良好,不能仅靠固定引脚的螺丝或上面引出的接地导线来接地,导线接地的引线电感量大,高频接地阻抗偏高导致高频接地不良,滤波效果不好;接地线缆不宜用拧接方式,必须选用焊接方式。

7、滤波器的Q

Q值对实际滤波效果影响倒不大,但Q值代表的是损耗 / 输入功率,Q值越高,说明损耗越大,意指会有部分能量在滤波器的电感上被损耗掉。在一般的低功率电源滤波器和信号滤波器上,此问题不会太突出。但在较大功率的滤波器上,这个损耗不可小视,一是会引起发热,发热后的电容会引起较大的负面影响,漏电流、耐压、容值等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陶瓷Y电容器Y电容

摘要:滤波陶瓷Y电容器的安装主要体现在滤波器的位置、接地的措施。位置要求靠近输入或输出端,为的避免输入端输出端线缆上的高频干扰辐射出来影响到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