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了,JOG还是运行不了

楼主(2018-06-23):
在对照汇川手册上练习单轴控制,JOG还动不了,可以指点下吗?

Power(Enable:=p1, bRegulatorOn:=p2, bDriveStart:=p3, Axis:=Pana_Axis);

//Drive(Axis:=Pana_Axis);

Jog(Axis:=Pana_Axis,

jogbackward:=p4,

jogforward:=p5,

velocity:=p6,

acceleration:=p7,

deceleration:=p8,jerk:=p9

POWER 可以正常运行,通过P1-P3可以控制伺服激磁。

但是JOG始终行不了。真不知什么原因?

以前搞的是三菱,欧姆龙,这个没搞过。。。。

楼主:
各位路过的好汉,请留下你的大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网友A:
各位路过的好汉,请留下你的大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qiang、

网友:
伺服驱动器手动jog,看下能不能动吧

网友B:
1、MC_Jog是否是在Ethercat任务中调用的;

2、是否使能成功;

3、可以查看MC_Jog的错误引脚,ERR_ID判断当前错误状态是什么?轴的状态不对?速度不合适?

网友C(2018-09-05):
你这个mc_jog应该用的是SM3_Basic库,我们用AM600(inoproshop)写基本都是用的汇川内部库,不知道可不可以,你试试看。再检查一下轴的pdo配置微信图片_20180905224139.jpg

网友D(2018-10-12):
这个问题你得自己先排查一下,首先确定你使能确定成功了。可以查看使能后功能块状态。

个人觉得你应该使能没有成功

楼主(2018-12-20):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你得自己先排查一下,首先确定你使能确定成功了。...

楼主:
谢谢!已搞定了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mc_jog应该用的是SM3_Basic库,我们...

楼主:
谢谢!已搞定了

引用 网友B:
1、MC_Jog是否是在Ethercat任务中调用的;...

楼主:
谢谢!已搞定了

引用 网友E:
伺服驱动器手动jog,看下能不能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