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指教!!

楼主(2018-06-23):
弄了个usb转485接头,然后就想用485 3+ 8- 连到9针接头上,跟PLC (200)通信 ,用普通导线连接,波特率 com 口  驱动 都弄了 也检查了几遍没问题,plc软件上提示设备unknown,但是能上载、能监控 能运行 能挺 就是不能下载,请高手指点~ae61297da42e39b1f37fcdae8934d34a.jpg!!

网友A:
换线      换线     换线    换线

网友B:
我记得用的多的是USB转232的接口,而且中间还有个电路板的环节,你用导线直连的吗?建议还是买成品线吧,也没多少钱?而且还有保障,别烧东西了!

楼主:
好汉,我一开始也觉得线的问题,把普通线换成了双绞屏蔽线,还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在usb 转485 上 。你意思是usb 转 232 在转485 或者232直接转485 可能就行得通?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用的多的是USB转232的接口,而且中间还有个电...

网友C:
用转接口就是不好弄,你试试换几个口,1,2,3,4都试试。我以前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