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32bd与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23):
如题。PLC用的时三菱FX3U

模块用的时FX3U-232-BD,

触摸屏用的是威纶通tk8071ip。

触摸屏程序已经通过以太网口下载成功,PLC也设置好,但是232模块上RD SD灯都不闪烁。

9针口连接23 32 55

楼主:
通讯参数都是19200,e,7,1

网友A:
PLC的站号设置怎么是2?图片.png 设成1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站号设置怎么是2? 设成1试试吧

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LC的站号设置...

通讯参数设置没有问题 那就是你的连接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仔细看看tk8071ip的通讯口定义

网友B:
没试过你这种连接,我一般都是用 FXPLC的8针接口与维纶的232接口对接

楼主:
今天打了客服电话,通讯口接线的确错了,这个型号应该的26 39 55,接对了以后RD灯到时开始闪烁了,SD灯还是不行,重新确认了接线连接正常,三菱 和威纶通的都打过了。威纶通还给了一个旧一些的软件版本,用了以后还是通讯不上,现在的设置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仔细看看tk8071ip的通讯口定义

今天买了其他几种接口,货到了以后准备都试一下,因为圆口一般都要留给电脑读程序用,而且现在都喜欢开始用以太网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准备买工业路由器。给PLC加以太网模块,开始试验了,厂里现在有的生产线,7,8个PLC,2个触摸屏,外带PC,全都是以太网,不弄清楚真的跟不上了

网友C:
2,3交换一下试试,一般通信就两个地方问题,硬件问题,还有就是参数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交换一下试试,一般通信就两个地方问题,硬件问题,...

反一下的话灯一个都不亮了,管脚我已经都量过了,确认连接是正常的,设置的话打过两家的客服了,都是按照他们说的设置的,暂时卡在这一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打了客服电话,通讯口接线的确错了,这个型号应该的2...

你这触摸屏和PLC站号设置不一致啊

网友D:
232有个拨码开关,用来调节阻抗匹配的,你试试。

楼主:
tao宝上买了 232 422 485模块,还有圆口和触摸屏相连的专用线,开始用了485模块,4线制,暂时还是RD灯闪的蛮嗨皮的,SD灯熄火,话说国产山寨的模块还真能用撒,便宜好多,用PLC自带圆头连接,正常,然后我将422bd模块给插了上去,通讯参数还是什么都没有设,钩都没有打,咦,他居然还是可以通讯,用PLC自带圆口通讯的时候,三菱客服说参数是默认的,只需要设HMI的就可以,但是我还是在读取PLC程序的设置里面看到了参数,我不敢改,不知道能不能改,目前得出的结论是,只要用圆头的连接HMI或者PC,PLC参数里面什么都不用管,保证D8120是0就是了,但是用232 485 BD的模块就坑了,我继续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2有个拨码开关,用来调节阻抗匹配的,你试试。

没看见啊,我注意到用422的话,虽然没有设定PLC的参数,但是通讯速率都是115200的,用232 或者485模块最多也就38400,PLC设置里根本就没有更高的速率选项,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厂家一般都是直接用PLC自带圆口的,但我还是想琢磨清楚了,弄懂了在琢磨与温控,变频器的通讯,这样FX系列的差不多就全懂了,232模块我有2个,一个原配的,一个国产的P80627-112355.jpg

网友E(2018-08-07):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F(2018-12-29):
你试一下别设置参数,只是把D8210清零

网友G(2019-03-23):
请问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H(2019-09-06):
楼主你好,请问三菱232-BD板有连接上了吗?

网友I:
请问楼主通讯上了,我这边也是同样的问题通讯不上

网友J(2019-10-06):
我也是同样问题连接不上,楼主连上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K(2020-01-18):
路过学习,谢谢大神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