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计算机用网线没法与S7-200SMART实现通讯

楼主(2018-06-24):
软件已经找到CPU了,就是没法通信

楼主:
在软件上我按“闪烁指示灯”PLC上的指示灯也对应闪烁。

我按软件的停止键,显示和PLC没法通信

网友A:
你电脑主机IP地址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主机IP地址设置了吗????

设了,并在一个网段里。还是不通讯

网友B:
我也看一哈,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C:
这个真的很好

楼主:
就剩没重装系统了,还是没法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一哈,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E:
编辑IP地址后即可,PLC地址和网关冲突所致

楼主:
这是设置的网关492c506f316059df48e78fb875a16e2.png通信还是不行,请问还应该怎样操作。谢谢。

引用 网友E:
编辑IP地址后即可,PLC地址和网关冲突所致

网友F:
在计划这事,刚好来学习下

网友G:
把网关删除,不用填,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网关删除,不用填,再试试

你好,试了,还是不行。

有空重做系统试试

谢谢大家了。

网友H:
默认网关一般都是不设的,IP地址和cpu地址在同一网段,且网段第四位不能与cpu地址重合。要不就在控制面板里设置pg、pc里面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