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回零问题

楼主(2018-06-24):
执行DZRN指令后,碰到零位后,按制哪个点使电机往反方向走

网友A:
用step7-micro/win smart V2.3上传了西门子PLC s7-200 smart的梯形图,阅读梯形图内容时,好多的V地址变量赋值查找不到

网友B:
DDRVA 走绝对位置就行了

网友C:
我也看一哈,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D(2018-07-25):
控制点Y1为0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