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不住

楼主(2018-06-24):
刹车电阻的电线老化腐蚀了,与变频器无法连接。所以电机现在刹不住车跟这个有关系吗?求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把刹车电阻腐蚀的电线剪掉,焊接了一段十几厘米电线,重新安装刹车电阻还不行。最后换了同型号小日本三菱变频器后正常启停。可能停机久了,旧变频器能用,但功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