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电缆通讯端口出现错误的原因及设置方法

楼主(2018-06-25):
三菱PLC编程电缆通讯端口出现错误的原因

  1、三菱PLC编程电缆的通讯端口及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如:点串口图标-》端口RS232-》波特率9.6k/bps-》确定-》再点通讯测试,如果显示通讯成功则硬件连接没问题。

  2、三菱PLC中是否有写入程序,或说PLC是否正常工作过。

  3、程序是否加密,也有程序丢失的情况,但很少。

  4、三菱PLC有否损坏。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通讯端口的设置方法

  1、将编程电缆线插入电脑的USB接口

  2、在桌面上,将鼠标放在我的电脑图标上,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3、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设备管理器

  4、在端口一览中找到 你的编程电缆线端口号。鼠标放在端口号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

  5、在属性窗口中,可以修改端口号,将端口号修改为相同的数字就可以了。电脑的端口和三菱PLC编程软件的端口都要设置,一般情况下,台式电脑默认的是 COM1,软件也改成COM1后重启软件就可以了,USB口的经常是设置一致之后拔了重接,并且重启软件,不过有的时候是通讯线的问题,换根试试,最多的时候我买了三根才碰上一根能用的。再不行就可能是通讯口坏了,原来遇见过几次,热插拔导致的,不过坏了之后手编还能用。

————工控无忧南京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