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屏读取西门子PLC,用的modbus方式,需要在PLC上软件配置吗?

楼主(2018-06-25):
比如我HMI上一个指示灯,写的是M0.0,那么在西门子200PLC上,也是M0.0这个点,=1的话灯就亮,=0的话灯就灭。

但是HMI是如何读取PLC中的这个M0.0呢?假如我用的是9针线,也配置成modbus协议来通信的,那我在PLC的程序中,需要调用modbus库吗?还是说不需要单独写modbus配置,直接硬件上就能读取出这个M0.0?

我之所以这样疑问,是因为之前用过2台PLC之间的modbus通信,是需要在程序中,单独调用从站和主站的modbus库程序,所有想问,PLC和HMI通信,需要单独调用库文件吗?

谢谢了!

网友A:
步科触摸屏里面硬件直接组态西门子200Plc就行,读取Plc中的地址一一对应,不需要换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科触摸屏里面硬件直接组态西门子200Plc就行,读取...

正解

网友C:
不需要直接在触摸屏里面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嗯呢,谢谢你的回答。

另外,我就是一直有个疑问,HMI和PLC之间的通讯,可以理解为主从modbus吗?还是说只是由一块“内存”到另一块“内存”呢?

我一直认为是前者,所以才有配置modbus库的想法,按照您的意思,我的想法是错的了?如果真的是前者(主从modbus),那么谁是主谁是从?

如果是后者(内存-->内存),那就是直接读取就可以了,没有主从一说了,谢谢你能帮我解惑啦,确实困扰我很久了这个

网友D:
来吧,看看呀,捧场呀,方便一下大家

网友E:
正确答案:
西门子200做Modbus RTU从站时,M区的寄存器没有对应的Modbus地址!

西门子200做Modbus RTU从站时,需要调用一个指令库,这样HMI就可以通过Modbus RTU协议和PLC进行通信了!

其中:

I区对应1x区的寄存器,离散输入

Q区对应0区的寄存器,线圈

AIW区对应3区的寄存器,只读寄存器

VW区对应4区的寄存器,保持寄存器

当然也可以、最方便的就是通过PPI协议来和HMI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确答案:西门子200做Modbus RTU从站时,M...

不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步科触摸屏里面硬件直接组态西门子200Plc就行,读取...

嗯呢,谢谢你的回答。

另外,我就是一直有个疑问,HMI和PLC之间的通讯,可以理解为主从modbus吗?还是说只是由一块“内存”到另一块“内存”呢?

我一直认为是前者,所以才有配置modbus库的想法,按照您的意思,我的想法是错的了?如果真的是前者(主从modbus),那么谁是主谁是从?

如果是后者(内存-->内存),那就是直接读取就可以了,没有主从一说了,谢谢你能帮我解惑啦,确实困扰我很久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科触摸屏里面硬件直接组态西门子200Plc就行,读取...

嗯呢,谢谢你的回答。

另外,我就是一直有个疑问,HMI和PLC之间的通讯,可以理解为主从modbus吗?还是说只是由一块“内存”到另一块“内存”呢?

我一直认为是前者,所以才有配置modbus库的想法,按照您的意思,我的想法是错的了?如果真的是前者(主从modbus),那么谁是主谁是从?

如果是后者(内存-->内存),那就是直接读取就可以了,没有主从一说了,谢谢你能帮我解惑啦,确实困扰我很久了这个

网友G:
采用Modbus通讯需要软件编程,在S7-200程序里面调用Modbus从站模块,将需要通讯的数据存储于一个连续的存储区,通过Modbus从站模块将数据传给触摸屏,这个模块的作用就是讲V或M存储区的数据转换成0xxxx,1xxxx,3xxxx,4xxxx的地址,因为采用Modbus通讯,触摸屏只能识别这个地址,而不能直接识别M或V存储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Modbus通讯需要软件编程,在S7-200程序里...

您好,我还是有疑问。我的PLC跟屏通信,并没有也不需要在PLC程序中调用从站库呀,是可以直接读取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包括前几位哥哥也是这样回答的呢

网友H:
可以负责任的说要配置modbus的

网友I:
特力进来看看学习

楼主:
可以帮忙详细解答一下么?

我用com0口接到200smart的自带九针口上,通信不了。

现在用的是网口通讯,这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485方式通讯不了呢?我看上面的回答,有人说要配置modbus,有人说不用,我搞不明白了。

引用 网友H:
可以负责任的说要配置modbus的

楼主(2018-07-31):
得知此事须躬行。两边软件配置好485通信参数即可,200smart程序中是不需要插入modbus库文件的,我猜应该是步科集成好了协议。

以上,完结。

网友B: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J(2018-09-04):
HMI连接到PLC通信,必须在PLC中使用MODBUS库进行编程,它们的通信就是一个主从通信,PLC做从,HMI做主,直接的通信不能控制到M点,只能控制到V以及i,q区域,  但建议使用PPI协议,就可以不用在PLC端编程了。

网友K:
急用通信~谢谢分享~

网友K:
现在在做200这一块,很需要,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步科触摸屏里面硬件直接组态西门子200Plc就行,读取...

网友M(2019-03-09):
步科产品软硬件技术支持,联系我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