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接屏图像不断闪烁怎么办?

楼主(2018-06-25):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拼接屏技术在不断完善,拼缝在不断缩小,画面显示也越来越稳定,监控、安防、会议,甚至是高楼广告都在不断引进拼接屏。但是如果出现了屏幕闪烁的状况该怎么办呢

        其实液晶拼接屏排查与电脑的检查也是相类似的

        1、  电源情况

        首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液晶拼接屏的电压要求,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会出现屏幕不断闪烁的情况,换一个适配的电源就好。

        2、  信号线情况

        如果电源电压相符的情况下,就检查信号线,看看信号线的质量和长度。质量问题的话很好解决,更换新的线缆就好;如果是距离太长的话,建议配合信号延长器来使用。

        3、  检查接口处

        因为液晶拼接屏是由多块屏幕拼接而成,所以检查每一块屏幕的接口处,看看是否有所松动,如果有所松动的话,及时插紧。

        4、  驱动检查

        如果上述情况都不是的话,建议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完成重新启动。

        5、  液晶屏本身

        检查完上述所有步骤后,就要看看是不是液晶拼接屏本身有问题了,因为拼接屏在运输过程中是不能出现任何折压的情况的,两块拼接屏之间必须要保证可以轻松地穿过一张A4纸的距离。

        在上述检查工作都做完以后,如果还是不能正常使用的话,我们就建议直接联系厂家售后来解决,这个时候一家值得信赖的的生产厂家就必不可少了。深圳液晶拼接屏厂家中创联合就是一家拥有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的厂家,欢迎随时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