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开机问题

楼主(2018-06-26):
机器人开机总是显示以太网数据包丢失,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可能是外部配置的问题,可以把控制柜里面的IO板块或者倍福的网线和总线 ,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B:
你有备份的项目吗?用workvisual重新下载下项目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如果有系统备份,就重新还原你系统

网友:
可能是外部配置的问题

网友C(2018-08-14):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外部配置的问题,可以把控制柜里面的IO板块或者倍...

网友D:
有可能是外部配置的问题

楼主:
是系统的原因,系统崩溃了,重装一下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