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电路和多位二进制数问题分析

楼主(2018-06-26):
问题:《FX PLC编程及应用》的第三章最后的习题的最后一题,用X0~X11的十个键输入十进制数0~9,将它们用二进制的形式存在Y0-Y3中,用触点和线圈指令设计编码电路。我想X元件只能用“1”和“0”表示,如何表示其它数。

    回答:二进制数的1位(bit)只能取0和1这两个不同的值,可以用它们来表示开关量(或称数字量)的两种不同的状态,该位为1,表示梯形图中对应的位编程元件(例如Y)的线圈“通电”; 该位为0,表示线圈“断电”;

    计算机和PLC用多位二进制数来表示数字,二进制数遵循逢2进1的运算规则,从右往左的第n位(最低位为第0位)的权值为 。二进制数2#1001对应的十进制数可以用下式计算:1X23+0X22+0X21+1X20 = 8+1 = 9。

    Y0~Y3组成了4位二进制数,Y0为最低位。Y3、Y2、Y1、Y0为1时各位的权值分别为8、4、2、1。例如Y3~Y0为0111时对应的十进制数为7(4+2+1)。编码电路用X0~X11的常开触点来给Y3~Y0赋值。但是不能使用Y3~Y0的线圈,必须使用置位、复位指令。例如用X7的触点将Y3复位,将Y2~Y0置位,使Y3~Y0的值变为0111。指令表程序如下:

LD      X7

RST    Y3

SET    Y2

SET    Y1

SET    Y0

同一编程元件的线圈一般只能出现一次,Y3~Y0不能再作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