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压力传感器范围定向是怎样的

楼主(2018-06-26):
微型压力传感器是一种将压力转换为电信号输出的传感器。微型压力传感器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如工业自动化环境,涉及水利水电,铁路运输,智能建筑,生产自动化,航空航天,军工,石油化工,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领域其他行业。当我们经常使用微型压力传感器时,数据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发生错误时,我们应该从几个方向处理它。

微型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常用的一种传感器。由于其具有抗冲击,抗震动,高精度,高稳定性和宽工作温度范围等优点,因此在许多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但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测量错误和故障,所以在安装微型压力传感器时需要强调压力传感器的安装。

我们可以分析压力额定值范围,最大压力范围,损坏,线性,压力滞后温度范围等方面!

1.额定压力范围

额定压力范围是一个满足标准值的压力范围。也就是说,在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之间,传感器输出的压力范围符合指定的操作特性。实际上,微型压力传感器测量的压力在此范围内。

2.最大压力范围

最大压力范围是微型压力传感器长时间可承受的最大压力,而不会导致输出特性的永久变化。特别地,半导体微型压力传感器通常显着降低额定压力范围以改善线性度和温度特性。因此,即使在额定压力以上持续使用,也不会损坏。一般最大压力是最高额定压力的2-3倍。

3.损害压力

损坏压力是微型压力传感器上可以加工的最大压力,而不会损坏微型压力传感器元件或传感器外壳。

4.线性

线性度是微型压力传感器输出与工作压力范围内压力之间线性关系的最大偏差。

5.压力滞后

当从最小工作压力接近一定压力时的微型压力传感器输出与室温和工作压力范围内的最大工作压力之间的差值。

6.温度范围

微型压力传感器的温度范围分为补偿温度范围和工作温度范围。补偿温度范围是由于应用温度补偿和额定范围温度范围内的精度所致。工作温度范围是确保微型压力传感器可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

网友A:
罗斯蒙特8705NSA010D9W0NA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

罗斯蒙特8705型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

罗斯蒙特8705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应用中也能提供持久可靠的性能。全焊接结构提供了气密密封,可防止潮湿和其他污染物。密封外壳通过保护所有内部组件和布线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能确保最大的传感器可靠性。可拆卸和可更换的接线盒可在现场轻松进行维修,无需更换整个仪表。

德科蒙过程控制(武汉)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工

联系方式:027-51013516

手机号码:15387119297

工作QQ:1963375556

公司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中南国际城D1-901室

产品规格

准确性 在13:1流量转向时,体积流量精确度高达0.15%,在40:1流量下超过0.25%

线的大小 ?-36英寸(15-900毫米)

班轮材料 PTFE,ETFE,PFA,聚氨酯,氯丁橡胶,Linatex天然橡胶

电极材料 316L不锈钢,镍合金,铂,钽,钛

法兰等级 ASME B16.5级150-2500DIN PN 10-40AS 2129表D和EAWWA C207表3 D级(仅限30-36英寸)

淹没保护 IP68(推荐使用密封电缆密封套)

互换性 兼容所有8700系列变送器

与传统变送器兼容:8712D,8712C,8732C,8742C

特征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完全焊接的传感器外壳提供了气密密封

使用可拆卸和可更换的接线端子可以在现场进行维修,从而避免过程停机

采用可选的二级密封隔室捕获任何潜在的工艺流体泄漏,以包围电极

采用全焊接传感器外壳,确保在最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

使用可选的衬里保护装置防止安装损坏和前沿磨损

采用无障碍设计,无需移动部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护和修理

订购信息

型号  产品说明

8705  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

衬里材质

N     氯丁橡胶

电机材质

S     316L不锈钢

电极类型

A     2个测量电极-标准

口径

010   25毫米(1英寸)

法兰类型和材质

D     对焊 凸面  碳钢

法兰等级

9     ASME B16.5,900级

线圈外壳排列布置

W0    带传统接线端子的密封焊接外壳

以下为我司库存型号 有需要可直接电联

1:F050S113C2EMZZZZ

2: CNG050S290NQEPMZZZ

3:F050S113C2EMEZZZZ

4:CNG050S239NQFPMZZZ

5:F050S113C2EMZZZZ

6:CNG050S239NQFPMZZZ

7:CNG050S239NQEMEZZZ

8:CNG050S290NQEPMZZZ

9:CNG050239NQFPMZZZ

10:K050S176NZTI16AEPEAZZZ

11:K050S113NZTI16AEMMZZZ

12:K200S418NZTI16ABMEZZZ

13:K050S113NZZTI16AEMMZZZZ

14:K200S418NZTIQ6ABMEZZZZ

15:CF-3M-316

16:F200SA36CHAZMZIZZ

17:F200S418C2EZEZZZX

18:F200S418C2EZEZZZX

19:K200S418NZTI16ABMMZZZZ

20:K300S355NZTI16ABMEZZZZ

21:F200SA36CHAZMZ1ZZ

22:F200S418C2EZEZZZX

23:8705NSA010D9WONA

24:8705NS015D9W0NA

25:8705NHA020LMW0KDB3Q4DT

26:8705NHA020LMW0KDB3Q4DT

27:8705TSA040C1M0NFB3

28:8705TSA025C1M0NQ

29:8705TSA005C1M0ND

30:8705TSA060C1M0NIB3

31:875NSA015D9W0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