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称重传感器故障

楼主(2018-06-26):
称重传感器是皮带秤的核心元件,阵列式皮带秤中共有8个称重传感器,通过终端处理器可以查看每个称重单元的的工作状态,实时显示当前传感器上加载的重量。
当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可将故障的传感器暂时切除,不会影响皮带秤正常工作,但精度会略微下降,待停止作业时再安排检修。

传感器故障判断方法有两种,其一为直接在报故障的传感器上加载重量,在终端处理器上观察其重量变化是否与加载的重量相符;其二为在信号采集单元中测量其电压值,正常情况下电压值为3一5毫伏,根据不同传感器的受力情况会有略微差别。测量时需注意在通道插针插上和拔下的情况下分别各测量一次,两次测量结果应保持一致,否则,即可判断故障元件为信号采集板,更换即可排除故障。在实际故障处理时,通常把方法一和方法二相结合进行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