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L33ERPLC的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26):
现场一个AB 1769 L33ER PLC,一个网口通过交换机连上位机电脑(OPC以太网协议),一个网口连昆仑触摸屏(CIP协议),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几天或一周)触摸屏和PLC通讯就中断了,重启下触摸屏,通讯又恢复正常了。(询问屏的厂家他们实验室测试一周多没问题),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或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A:
咨询一下AB供应商或技术支持最好

网友B:
说下你的具体配置 什么样的交换机,有没有管理功能?独立内网还是企业网?我现在遇到问题时,偶发性质的触摸屏或者相机掉线,表线和你差不多

网友C:
在掉线的时候查看OPC里是否通讯正常,如果OPC通讯正常,那说明上位机与OPC连接有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上位机在做OPC协议时不够完善。如果OPC通讯显示也通讯有问题,情况有几种,一、OPC设定的Drive有误或配置问题,二、网线有无问题,或者长,或者接触不好。三、网络断里是否有其他设备,譬如PLC连接下面的Dirve、VFD、Motion 等,数据量庞大,可以查看网络数据状态,可以通过网页的形式,四、PLC硬件有问题,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少。

楼主(2018-08-30):
已经解决了,找MCGS厂家开发部,安装最新驱动5.09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