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检测的一个问题疑问,求专家解答!

楼主(2018-06-26):
请教一下各位专业人士,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经常遇到一些智能仪表之间的通讯,通讯线的物理连接很多采用的是RS-485这种连接方式。刚从网上看到一些描述:

“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那么在测试485通讯时,能不能通过测试电压或者电流之类的数据,来检验物理连接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一个PLC与一个温度仪表通讯,当PLC与仪表都设置完相应的参数后,可不可以从PLC或者仪表的通讯接口测量到相应的电压/电流值??既然485是通过电压差来通讯的,可不可以通过测量通讯口的电压来检查物理连接,电压是测量PLC通讯端口的,还是测量仪表端口的??

网友:
线路的通断,简单的通过万用表就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