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仪器仪表的常用检修方法

楼主(2018-06-27):
    一般的仪器仪表都属于精密仪表的范围以内,特别是用于计量作用的,为了能够保证测量精度,必须定期进行检修,和大家分享一下最常见的几种检修方式。

       1、观察法

    利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观察到虚焊或脱焊处。

       2、对比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比较的性质分有,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

    具体方法是:让有故障的仪表和正常仪表在相同情况下运行,而后检测一些点的信号再比较所测的两组信号,若有不同,则可以断定故障出在这里。这种方法要求维修人员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

       3、替换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具体方法是:让有故障的仪表和正常仪表在相同情况下运行,而后检测一些点的信号再比较所测的两组信号,若有不同,则可以断定故障出在这里。这种方法要求维修人员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

        4、排除法

    所谓的排除法是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当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就说明故障发生在那里。

网友A:
罗斯蒙特 8700 系列电磁流量计

罗斯蒙特 8705 型法兰式流量传感器 - 全焊接流量传感器,实现最佳防护(标准 ISO 布置长度)

德科蒙过程控制(武汉)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工

联系电话:027-51013516

手机号码:15387119297

工作QQ:1963375556

公司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中南国际城D1-901室

罗斯蒙特 8705 型法兰式流量传感器

所有的法兰式流量传感器均由不锈钢或碳钢制成,并进行了焊接,实现了全封闭,使传感器可以防潮,并避免其它污染。尺寸范围从 1/2 英寸 (15 mm) 至 36英寸 (900 mm)。密封外壳可以防止所有的内部部件

和接线遭受最恶劣环境的侵蚀,从而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流量传感器的可靠性。

电流输出:0/4-20mA

状态输出:四路二进制,如流体流动方向或出错显示和范围选择

电源:85-264VAC,48-63Hz和24VDC

接口:HART标准,Profibus PA/DP/FF(可选)

可选件:显示器/积算器和控制单元;所有功能/参数可设置(可以在不打开外壳的情况下使用磁棒操作)

罗斯蒙特电磁流量计提供无障碍的流量测量。它能理想的测量任何导电性介质,宽范围的接液材质选择提供了所有实际使用的适应性——从昂贵的、高腐蚀性的介质到一些其它流量仪表通常认为难以测里昂的纤维性泥浆。罗斯蒙特电磁流量计给于测量流量的好处是不受管道内密度、温度、压力及粘度变化的影响。

所有的罗斯蒙特电磁流量计均是基于微处理器的罗斯蒙特智能家族(SMART FAMILY?)仪表成员。它们提供精度和高重复性。罗斯蒙特流量计专门设计为易维护和低成本、可互换的变送器及传感器简化了安装,不再要求单独的标定设备、人工调零、或者定期标定。

艾默生过程管理罗斯蒙特流量部是涡街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的领导者,其产品主要应用于过程控制领域。而其独特的产品设计和无可比拟的可靠性使得该产品能应用于其它同类产品所不能使用的许多场合。

8712C/U型变送器-最容易使用的现场操作显示面板,并且可与任何生产厂家的传感器配合使用

网友A:
罗斯蒙特8705NHA020LMW0KDB3Q4DT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

罗斯蒙特8705型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

德科蒙过程控制(武汉)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工

联系方式:027-51013516

手机号码:15387119297

工作QQ:1963375556

公司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中南过程城D1-901室

罗斯蒙特8705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应用中也能提供持久可靠的性能。全焊接结构提供了气密密封,可防止潮湿和其他污染物。密封外壳通过保护所有内部组件和布线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能确保最大的传感器可靠性。可拆卸和可更换的接线盒可在现场轻松进行维修,无需更换整个仪表。

产品规格

准确性 在13:1流量转向时,体积流量精确度高达0.15%,在40:1流量下超过0.25%

线的大小 ?-36英寸(15-900毫米)

班轮材料 PTFE,ETFE,PFA,聚氨酯,氯丁橡胶,Linatex天然橡胶

电极材料 316L不锈钢,镍合金,铂,钽,钛

法兰等级 ASME B16.5级150-2500DIN PN 10-40AS 2129表D和EAWWA C207表3 D级(仅限30-36英寸)

淹没保护 IP68(推荐使用密封电缆密封套)

互换性 兼容所有8700系列变送器

与传统变送器兼容:8712D,8712C,8732C,8742C

特征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完全焊接的传感器外壳提供了气密密封

使用可拆卸和可更换的接线端子可以在现场进行维修,从而避免过程停机

采用可选的二级密封隔室捕获任何潜在的工艺流体泄漏,以包围电极

采用全焊接传感器外壳,确保在最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

使用可选的衬里保护装置防止安装损坏和前沿磨损

采用无障碍设计,无需移动部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护和修理

订购信息

型号  产品说明

8705  法兰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

衬里材质

N     氯丁橡胶

电机材质

H     镍合金276

电极类型

A     2个测量电极-标准

口径

020   50毫米(2英寸)

法兰类型和材质

L     对焊 RTJ   316/316L不锈钢

法兰等级

M     ASME B16.5,1500级

线圈外壳排列布置

W0    带传统接线端子的密封焊接外壳

以下为我司库存型号 有需要可直接电联

1:F050S113C2EMZZZZ

2: CNG050S290NQEPMZZZ

3:F050S113C2EMEZZZZ

4:CNG050S239NQFPMZZZ

5:F050S113C2EMZZZZ

6:CNG050S239NQFPMZZZ

7:CNG050S239NQEMEZZZ

8:CNG050S290NQEPMZZZ

9:CNG050239NQFPMZZZ

10:K050S176NZTI16AEPEAZZZ

11:K050S113NZTI16AEMMZZZ

12:K200S418NZTI16ABMEZZZ

13:K050S113NZZTI16AEMMZZZZ

14:K200S418NZTIQ6ABMEZZZZ

15:CF-3M-316

16:F200SA36CHAZMZIZZ

17:F200S418C2EZEZZZX

18:F200S418C2EZEZZZX

19:K200S418NZTI16ABMMZZZZ

20:K300S355NZTI16ABMEZZZZ

21:F200SA36CHAZMZ1ZZ

22:F200S418C2EZEZZZX

23:8705NSA010D9WONA

24:8705NS015D9W0NA

25:8705NHA020LMW0KDB3Q4DT

26:8705NHA020LMW0KDB3Q4DT

27:8705TSA040C1M0NFB3

28:8705TSA025C1M0NQ

29:8705TSA005C1M0ND

30:8705TSA060C1M0NIB3

31:875NSA015D9W0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