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如何取逆,就是把一系列二进制码逆转

楼主(2018-06-27):
如题,如何把如100011000的二进制码求逆变为000110001

网友A:
假设您使用的机型为CP1H,那么您可以采用COLM指令将寄存器的每一个位抽取出来放在一个16个字组成的储存空间内,然后使用XCHG指令来交换,最后使用LINE指令将其写回一个字中。

如下面的程序实现了这一过程,如果要缩减程序,请使用FOR-NEXT配合间接寻址,这样您可以少写不少XCHG指令。

结果如下图所示:D200中的位被逆转后放入D201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您使用的机型为CP1H,那么您可以采用COLM指令...

灰常感谢

网友B:
CJ用ST语言吧

嫑忈。刘三省

网友C(2018-12-07):
共同进步,不断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