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导航偏离状态下如何用PLC的PID控制

楼主(2018-06-27):
AGV上用的磁导航偏离状态下,如何使用PLC控制,如何通过PID来实现其轨道纠正引导,求实例。

楼主:
转向调整准备是伺服电机,差速转向。

网友A:
看你磁导航输出什么信号的,这个直接给伺服就可以不用PLC也能实现。

网友B:
PID存在初调误差和响应性慢,不适合应对波动较大的设备,这个建议你直接控制而不要PID为佳

网友C:
既然使用伺服控制,那么快的相应速度,直接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存在初调误差和响应性慢,不适合应对波动较大的设备...

感谢回复,不用PLC,那是不是需要上位机的控制系统? 如果只用PLC来控制,纠正偏离轨道,该如何做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磁导航输出什么信号的,这个直接给伺服就可以不用PL...

感谢回复,输出有RS485和开关量,

不用PLC,那是不是需要上位机的控制系统? 如果只用PLC来控制,纠正偏离轨道,该如何做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青岛黄工  看你磁导航输出什么信号的,...

伺服自身就可以闭环,1260887872,联系我

网友D(2018-08-07):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