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怎么编写从A点到B点运行过程中,检测到IN信号停止

楼主(2018-06-27):
我现在从duidao这个点 下降200的高度,然后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检测in信号。检测到信号后停止把当前的Z值高度传到一个变量中就可以了

网友A:
利用中断,保存中断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机器人当前的位置是哪个指令啊。。用惯了ABB。不习惯库卡

网友C:
$pos_act  读取机器人当前的位置

$pos_int   触发中断的位置

网友D:
好东西啊 真的支持哈 加油

网友E(2018-11-29):
引用 网友C:
$pos_act  读取机器人当前的位置$pos_in...

网友F(2019-01-31):
SPS里面随便写啊

网友G(2020-12-31):
非常值得学习的,非常感谢

网友H(2022-02-16):
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I(2023-10-16):
蹲<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