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通讯连不上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06-28):
1将CPU打到STOP位置试试

    2关闭所有的软件,尤其是占用通讯口的软件,只保留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

    3要与西门子较新推出的西门子S7-200CNCPU正常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使用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V4.0SP3以上版

    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会在下载通信时遇到82号错误。如果已经满足上述条件而仍然遇到错误,请检查是否其他原因。

    4使用原装USB/PPI电缆,需要将编程软件升级到当前发布的较新版本,并且在设置PG/PC接口的时候要选择USB,非原装USB电缆需要正确选择COM口(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5在“SetPG/PC”通信属性时,COM口的符号前为什么会有一个星号“*”?COM口前面的星号说明它被其他软件占用,Micro/WIN不能使用。

    6非原装USB电缆实际上是COM电缆,是USB-COM电缆加上COM电缆,所以设置应该根据COM口来设置。

    7安装了USB-COM驱动后,一定要将电缆重新启动。

    另参考:

    检查编程通信的主要步骤

    如果有时能够通信但不正常,请检查如下“1-4”项,如果根本不通,请检查全部项目:

    1检查STEP7-Micro/WIN与WINOOWs操作系统是否完全兼容

    2检查是否使用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电缆,以及电缆是否符合编程PC机或笔记本电脑的硬件条件

    3检查编程电脑上的COM通信口设置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打开“设备管理器”标签(对于WINOOWs2000,选择“硬件”标签,按“设备管理器”按钮)

    双击“端口(COM和LPT)”

    双击所使用的通信口,如COM1

    在端口设置标签,选择“**”

    在对话框中把接收和发送缓冲区都设置为较小值,并保持选中“FIFO”选择框

    重新启动计算机使设置有效

    4检查编程电缆的DIP开关设置,是否与Micor/WIN的通信速率设置相同

    在Micro/WIN左边的浏览条中鼠标单击Communication(通信)大图标,检查通信参数设置。鼠标双击PC/PPI电缆图标可以更改通信属性。CPU出厂的缺省设置是通信口地址为2,波特率为9.6K。

    使用新的SMART(智能)RS-232/PPI电缆的用户,如果配合Micro/WIN32V3.2SP4以上版,可以将DIP开关5设置为“1”,选中通信界面的“Searchallbaudrate”(搜索所有波特率)选择框,可用于搜索网络上所有相关设备。

    对于普通编程电缆,搜索速率较高为19.2,因此如果CPU通信口速率被设置为187.5K,则不能被找到。

    5如果仍然不通,请检查CPU右下角的传感器直流电源输出电压(测量L+/M),电压应当高于22V

    6使用wipeout.exe程序,恢复CPU的出厂设置。缺省情况下CPU通信口地址为2,通信速率9.6K。

    如果还不能通信,应考虑通信口硬件损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