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串口调试软件怎么跟信捷PLC连接

楼主(2018-06-28):
我现在用的使用x-NET的方式跟plc连接的,想用串口调试软件看一下数据是怎么发的,但是 不会连接

网友A:
走Modbus RTU协议哦!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Modbus RTU协议哦!很容易的!

谢谢了,是不是我现在的连接方式走不了Modbus RTU协议,是不是要用

RS232的那个口才行,我现在链接的是USB口,好像只支持X-NET通讯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走Modbus RTU协议哦...

是的!请给分

网友B:
串口可以监控的,注意线序

网友C(2018-08-07):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D:
选用电脑试,后再连机

网友E:
硬件连接主要485接线,正负对接就行,然后才有USB转485模块,还有就是转换模块驱动要安装成功,硬件安装成功

其次参数设置与调试软件必须一致

剩下的就是数据发送格式正确,如果发送错误也会有对应反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