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2.0服务端与客户端启停问题

楼主(2018-06-29):
请教:OPC 2.0版本,当客户端退出时,服务端软件也跟着退出是正常现像吗?客户端启动时,服务端也需要跟着启动吗?

网友A:
最正常不过了。原因是COM的Automation特性。当你调用服务端时,底层微软的comctrl32会拿到你要调用的服务端GUID,然后从注册表里找到相应的exe。如果没起动的话就会自动起动。当你的客户端退出时会向服务端发出个release的调用,此时服务端会检查对exe的外在调用参考数。当这个数为零时表示没有外在调用,因此自动退出。

可参考我写的系列文章如下(目前共四篇,下篇链接在最后文章段落给出),

https://blog.csdn.net/kkus123/article/details/78994114